DELL 640M,不触发,电流0.01-0.02,然后0.01。

楼主(2009-08-20):
DELL 640M,不触发,电流0.01-0.02,然后0.01。
机型:DELL 640M
芯片组: 945GM
故障表现:不触发
维修过程:该机,由MAX1615.输出3.3RTC_LDO,的待机3.3V。经过二极管D15之后给SIO(SMSC5004)待机工作电压。实测该电压,(万用表读数3.338V,D15,1PIN).

然后用示波器测得SIO的晶体波形正常。
SIO的休眠信号,LID-CL-SIO#,3.3V。

该机型,在待机状态下。还有一组供电,+3V-ALW。实测3.373V,是有TPS51120,在得到主供电输出LOD3电压。在SIO输出的ALWON控制Q25得来,该电压正常。

由充电芯片发过来的。ACAV_IN,3.23XV 正常。

个人觉得SIO待机状态需要的条件已经满足,于是去测 开关脚的电压由RTC_CELL上拉,有3.3-0-3.3的变化。

但是SIO-PWRBTN却无电压。按下开机键也没有反应。
继续仔细查电压与信号了,测得D15前级为标准的3.3V电压(福禄克187测得)但是二极管后面才3.12V明显不正常。这时候怀疑旁路的电容拉低了标准的3.3V电压,拆了2个SIO 的滤波电容。未果,电压还是3.12V。
怀疑SIO不良,导致拉低3.3,和不抬高SIO-PWRBTN#。(第一修这个机型,对其触发方式,不是很了解,就订了一个SMSC5004 )。
放到烧烤箱一天,待到第二日,订的芯片已到。拿出来测试。一按开机键居然能触发了。
实测D15后级电压,3.23V,正常了?过了一会又不触发了。
然后经仔细分析得知:该机在按下开机键之后发出SUSON-打开5VSUS 3VSUS,1.8VSUS,经过比较得出RSMRST.

即 SUSPWOK。

SIO,的SIO PWRBTN# 有0.000-3.3-000的变化。(正常情况)
然后得到SIO –SLP S3 S5.打开RUNON 。
不触发的时候是SIO-PWRBTN#一直为0.0000,无变化,当然SUSPOK是能正常发出的。

整理了一下思路,既然SIO的待机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为什么SIO PWRBTN#的电压还是为低呢?何不去考虑一下它的接受者,GBM?
GBM待机 电压:RTC CELL 3.23V正常,按下开机 +3SUS 也正常,RTC VCC 3.23V也是正常。
然后SM_RTCRST#却让我大跌眼睛,电压0.6V,以为是电容拉低了,拆了该路电容,

于是我觉得我找不触发的原因了,该机南桥不正常,导致拉低RTCRST#这个电压,所以SIO-PWRBTN# 在SUS电压到位和RSMRST到位之后不能提高到3.3V电压。故让我一直在SIO上找答案.
维修动作:拆了3个电容,换了一个南桥GBM。
维修误区:由于对该类机型触发方式不熟悉,和对于电压的苛刻要求。在SIO的工作条件,和众多信号上认识不足,还有SIO 供电3.12V,PWRBTN# 0.000V 更是让我觉得SIO 不良的可能性大一些,结果却转变了思路,摆脱了SIO的误区,问题迎刃而解。

主板维修基地 首发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作者 小贝花
QQ 541638440

网友:
图纸附上。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了三个都是这样的现象,最终都是换GBM好的

网友:
我是第一次修到该机型,完全是靠分析电路得到的结果。
既然存在这个"通病"的话,以后也可以注意一下,少走一些弯路,提高效率。

网友:
哈,我修一台SONY FS18的机器也有类似的情况,是KB3910的SIO,同样是按开关键PWRBTN#无电压变化,奇怪的是每次换SIO均能触发,但放置一天又不行了,最后是杀桥(FBM)搞定。

网友:
l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
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修机器真的不能一个死心眼呀,学习了.

网友:
我记得无边发一个贴也是640M,说这个EC有资料的啊。我修过一台,全部换了也不成,南桥也换了,最终没修好,唉,技术不成啊

网友:
在上面的电路图中SIO  PIN119 PIN126的 INSTANT ON SW#和  SNIFFER SW#是什么开关信号

网友:
另外在SIO-PWRBIN#对地阻值是否能反应出来

网友:
对地阻抗是 500多,不能反映问题。

网友:
小屁花,不错嘛!呵呵,来根红梅!

网友:
我修主板的!但是看着舒服!

网友:
谢谢分享,每天都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在顶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图纸的思路好清晰啊  敢问楼主真名?我的QQ1\410158636 希望和你技术交流

网友:
呵呵,有理论有实际 维修才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和大家一起学习,路很长还很远,,,平时我们总是说通病,总是不愿意把问题搞清楚,这样不利于我们的提高,希望我能够和大家 一起去飞翔!

网友:
帅哥又出新作,谢谢。640M我修过一台是充电IC坏了引起的。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太精辟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感叹楼主之功力精纯

网友:
以后有同样的机子就不会走歪路了嘿嘿

网友:
我晕 这个思路什么时候才可以学来

网友: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FBM的桥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帅哥的思路牛,万用表精度也高,顶一个!

网友:
好东西啊,一定要顶啊
希望更多的高手多多分享你们的经验

网友:
古人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要大家都能够资源共享,那样才会不断的进步。

网友:
下次碰到它就直接换SB了,谢了!

网友:
有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

网友:
楼主对主板上电时序非常了解啊!佩服

网友:
有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
引用 网友B:
对于主板的一些奇怪的故障 是不好解释。
但是如果能查到某一些细节 合理的推断。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这儿也碰到两台不触发的问题,头大了

网友:
好像DELL的机器容易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