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120P0重定主头成功,但固件坏得多

楼主(2009-08-20):
该盘主头3头不稳定,在网上找了近一个月,收集不少文章学习,终于重定成功了,但由于原3头在备份模组和模块时不能完全读出,模组以下读不出来:
1A
1D
1F
2F
5E
7B
A7
以上模块重复多次读取都没读出来,所以重定主头时写入模组模块时少了以上几个,模块校验:

网友:
请问硬盘高手们,以上缺少的模块可不可以从别的固件中直接拿来写入呢?

网友:
进去C区可以把全部固件读出,我把C区备份出来的模块写入A区,发现认到的型号变样了,变成了6Y126P3了,用VCR扫描全是感叹号呀,,,怎么回事呀?帮忙呀,

网友:
我从另一套固件中Maxtor 6Y120P0-KMCD-Y31283RE,取出上盘缺少的部分模块,回写到盘中,写后就敲盘了,又得重新写原盘的模组与模块才可以认盘。高手们帮下忙呀。

网友:
你既然进了C,怎么不试试修复A?
还有你用C的固件修A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网友:
谢谢兄台指点。 我试过从C区跑SF修复A,但是跑不起来,报红呀。SA区写测试不过,认为3头坏了,所以从定主头到4头了,但因原盘固件不全,只把能读出的固件写到4头去了,现在看到的就是上图中的部分。做到这一步不会往下修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
重定后一般换好的A区写,不一定要原盘的

网友:
但不用原盘的会敲盘,我试过了。

网友:
求助呀,不小心把网上下来的固件写了3头的A区去了,导至A区坏,型号也认不全了,进去后信息区只识到一个3头,。CS变成0000了。那位硬盘高手帮忙开下远程修我修修吗?

网友:
C区还能进吧?看来你这个盘还是要在C区下做事。。把C区FW写进了A?这能写进去吗?

网友:
从C区做不起,C区的固件能写进A,但认的盘号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