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

楼主(2009-08-20):
今天碰到个845的板子,开机后不跑玛,手摸南桥,南桥发烫,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南桥挂了啊

网友:
不一定,你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量下3VSB阻值正常,如果正常了,通电后你就查下有没1。5V供电,如果有你再量下1.5V供电那的阻值正常不,在不行的话你就量下USB阻值了,再不行就挂掉了

网友:
先量ATX接口的5V有没短路  PCI A14脚短路不  如果短路拆网卡 不短路 你找下AGP供电管 也就是VDDQ的电压 845VDDQ不正常 会引起南桥发烫。。  其实南桥发烫 你先看下是触发后 发烫 还是接上电源不触发发烫!!

网友:
打一下3VSB, USB信号,PCI AD线对地电阻

如果是未触发前发烫,南桥挂的可能大
如果是触发后烫,检查一下1.5V供电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少供电也会发热的

网友:
南桥发烫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09-09-19):
请问PCI A14脚夫对地阻值为041,是不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MS-6714 VER .5主板上面没有网卡,接着测PCI对地阻值全为600,USB数据对地分别为1  643
测SB周围有三个小电容两端接地,另有3,4个小电容一端接地,另一端阻值为30多,
请问,SB是不是挂掉,刚接触维修,还不会换SB,除了SB  还需要检测那些地方?

网友:
那不是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量一下USB口的对地阻值看看吧!

网友:
USB数据对地阻值分别为1 和 643
我应该还要检测什么地方?

网友:
大哥 这个问题 你直接在站内搜索
  少说有几十个帖子  发点新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