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C 机器故障

楼主(2009-08-21):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承龙S263C笔记本电脑,拿来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保持在0.7A 3秒后掉电,风扇一直不转.看主板似乎有进过水,时钟芯片周围大面积腐蚀,于是先检测晶震,发现无谐振电压.于是加焊时钟芯片,开机,不掉电了 但是电流还是一直保持在0.7A 风扇已经在转.  在检修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一直想不通,就是在量5V电压时,那电压从插上电源开始,他慢慢的一点点的 变低5V-4.8-4.5-4.3-4.2-一直掉到0.08V.过程大约10秒, 各位高手帮下忙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才学修电脑,只看过一些理论,实践中没怎么接触过, 要是有操作不到位的 还请大家给指出来,先谢谢了

网友:
可不可以把BIOS读出来急求,谢谢!关于掉电你先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量量5V的供电条件

网友:
上面写的有误,补充一下..  那5V的不是系统供电.是给电池充电的大电感上的5V,不好意思.有点急所以没去细看.那机器拿到手时我插上电源 电流有1.5A左右的.我马上把电池取下再插电源,只有0.02A了  .  现在没插电池 开机时 充电指示灯常亮. 估计跟充点芯片有关.那电压缓慢掉的原理还是想不通,有接触过类似情况的大哥帮下忙 解释下  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我才学的修电脑,没有BGA也没有读BIOS的工具。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