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50开机黑屏求教

楼主(2009-08-21):
方正颐和E150开机黑屏,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硬盘有转动声音,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显示,一般什么东西坏了,请教????

网友:
一般是显卡
看下跑马啊

网友:
此主板的北桥比较容易出问题,建议重点检查。

网友:
显示北桥哦,还有问题啊

网友:
植球重做就行了’

网友:
不过要先量一下电压哦

网友:
先跑码啊,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档内存不开机的多。换超级IO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吧重做吧

网友:
集成的话就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