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指示亮不亮 LD1117A 有问题

楼主(2009-08-21):
固障现象:DELL E173FPB 指示亮不亮
测电源变压器次极,5V有的,15V电压也有的,测了一下开关电压只有0.6V,不对劲,
认真看了一下板,还有一组供电由UTC LD1117A 这个管子供电的,测这个管子,打组值有点儿软穿
三只脚,最左边是接地的,最右边是5V进来的,中间应该是输出只有0.6V,断开负载,也只有0.8V
不知道正常时应该输出多少?查了下资料,说有1.8V到3.3V之间,
手头没有同型号的块子,拆了个主板上的1117,贴片的,安了上去,也只有1.6V的电压输出,负载断开,也没有3.3V出来,也只有1.2V左右的样子,
开关电压就是这个电压供电的,

想了解的是,UTC LD1117A 可以用主板上的1117的,贴片来换吗?

网友:
看一下型号是否写全了.常用的有这两种LD1117A-33    LD1117A-18.分是输出电压为3.3和1.8V. 主板上的1117一般不能用.其中一个脚没有接地.

网友:
LD1117A 33A
是这个型号
管子正对着我,左边是接地的,中间是输出3.3V的,右边是5V进来的,
用显卡上面的L1084S 可以代吗?L1084S是低压降稳压器,它的左边这只脚也没有直接接地的,晕呀,好烦,
长风,有没有办法,指点一下,谢谢
UTC LD1117A 33A
这个管子进不到货,头大

网友:
从通用主板上拆了一个1084 3.3V的隐压贴片管子,换上就可以了,散热不是很好,自己给它安上了一个铝片揍合着能用了,
通用板上的1084 控制脚也是直接接地的,而显卡上的L1084S 控制脚也有电阻的换上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