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经验吧关于6s0765和dp904

楼主(2009-08-21):
日前接修一台清华同方,电源管理使用6s0765,发现击穿,另外还有3脚的稳压管击穿,采用dp904代换,没找到同型号的稳压管索性拆除,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16v稳压管建议装上装30v的也行,不然插拔电的时候就要报掉

网友(2010-02-23):
供电的稳压管,不装也没关系,我拆掉过很多,返修基本没有

网友:
因为有配套的放电电路

网友:
用DP104C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