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2009-08-21):
IBM X60,原先是大短路,换了CPU的上管,上电0.30A,无CPU核心电压,加焊ADP3207无效,加焊ADP3207辅助供电芯片,维修结束。上电OK,下面就这个电路做个分析:查1P EN高电平有,31P -PSI -DPRSTP OK,15P,RAMPADJ换了一个4.7欧的电阻,结果15P是19V了,应过280KR3F为1.09-1.20的样子。换回。ADP341JRMZ-GP 5P.VVC5BOK了,2SD#正常,BST正常,5V,还有一个为3V,V19到Q1等上管,9P.8PDRVH,SW没有,问题明显了,BST已经没有问题了,SD# VCCRE ON也正常了,要不就是U5坏了,要不就是虚汗了,造成了过流保护,虚汗益处杂波交流直流信号,加焊U5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