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花屏

楼主(2009-08-21):
IBM R40 花屏
维修:用自制高压条去点灯管能点亮,测客户高压条也是好的
用客户高压条去点灯管,用3.3V供电去接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都不亮,说明高压条必须亮度和开关信号同步才能点亮
将客户高压条装上后,开机显示然后在一组给3.3V供电,R40高压条第4PIN是开关信号,连上3.3V的灯管亮,于是在到板上一找,R40显卡接口

第7PIN触发后没有电压,说明显卡没有控制信号,R40显卡不好做,直接拉一组3.3V后OK

网友:
有胶的,手按一下能好吗?不好的话练了应该没事,好的话。。。。。。。以后不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