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松动的求救··;

楼主(2009-08-21):
今天接到液晶显示器一台;;花屏;;有时候还变色;
换过驱动板;;屏线;不行;无意中按住屏接口;;OK啦;;
已经确定是屏接口的问题;;想请教下师傅们;;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打过胶水粘住也不行;;直接把屏线飞线到屏上可以吗?
请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接口了.

网友:
长风
版主;;我这个LVDS的接口30针的;;是不是用风枪吹下来啊?

网友:
建议换个接口了,这个地方很容易出故障了

网友:
用双面胶试试!那种泡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