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开机

楼主(2009-08-21):
IBM T30不开机
维修:2组电压没,拖锡后2组电压有了,但没有核心电压。
换3203后还不行,决定换其它电压的电感,换后自动触发。
发现是电感连锡把SB烧了。重做SB,能显但找不到硬盘。光驱,换新SB后ok.
不开机
硬盘

网友:
楼主这类含糊不清的“经验贴”已经发过N贴了,下次发贴前先考虑下自己能 不能理解,如果自己也不能理解就不要发了。

网友:
建议直接删除ID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你的发的也太精炼了,二组电压没,拖锡有,换其它电感,最好说清楚,是哪二组电压,换哪的电感。

网友:
新手弱若的问,SB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