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暗屏

楼主(2009-08-21):
IBM R50E暗屏
维修:用好屏放在故障机点不亮,用故障机的屏放在好机上点屏亮。确定主板供电电路坏。
测Q45Mos管,D极22v,正常是16v.测G极控制电压23.3v。D极22v <-R1 <-D1 <- 23.3v,保险一边是16v.
注:虽然S极有22v,但它是VL线性电压,带不起负载没有大电流。

网友:
遇见过 保险阻值变大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