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只有7脚有电压39v其余全无,整机三无

楼主(2009-08-21):
3842只有7脚有电压39v其余全无,整机三无,请高手指点

网友:
39V的工作电压是不正常的.3842电源没有几个件.把几个关键元件测一下.除开关管外.还有3脚和6脚上的元件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工作电压一般在16伏

网友:
换个3842试试,好象是7脚内部断路了.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一般是16V左右,查一下开关管,光敏,取样三极管等

网友:
39V也太高了。

网友:
3842第七脚的启动电压为16V,看一下启动线路.

网友:
楼上的说的电压不对吧,39V那早击穿了

网友(2009-09-24):
开关管,下掉看起震不

网友:
3842电路没有几个零件,拆下3842后,将电阻和电解电容检查一下,以3842块为主的开关电路,主要检查:开关管对地电阻:0。25左右,反馈电阻,电容,滤波电容(失容会造成电源带载能力差),有时要更换好的3842,有假货注意了,最后加假负载(60W灯泡)测试,没有问题了再加后级。
3842测量:正常状态:7脚10V以上,8脚(5V波动),6脚2V以内波动,另测7/6脚是否短路,测量6/7/2脚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