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电源线剪了。怎么接回来?

楼主(2009-08-21):
颜色对颜色。然后又怎么区分呢?

网友:
应该颜色对颜色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共有4条啊。2条颜色一样。。已经接好。。不过请教下高手门。如果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区别?

网友:
不知道 不可能是电脑电源上的线就有颜色 如果你看到没颜色的麻烦你喊我一声 我也见识见识!~~ 每种颜色代表一种电压或者信号!

网友:
现在是有4条。 2根黑。2根黄。怎么样才不会弄乱?

网友:
颜色对颜色就行了啊

网友:
每个色对应不都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不是P4电源的12V的CPU供电线???

网友:
```电源上的线都代表电压的;;黑是地   黄2V   红5V    橙3.3V

网友:
黄色+12V 按颜色接就OK了

网友:
颜色对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黄色的12V啊,黑色的接地的啊?把俩跟黄色接在一起。俩跟黑色接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拉啊

网友:
恩  只要是一种颜色就是一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