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coms不保存。

楼主(2009-08-21):
ibm r31 coms不保存。
维修:供电脚只有1.8V,说明电压有短路。用电击法,低电压3v以下。电流1A或0.5A,追线路发现有一个电容坏了。换后ok.

网友:
楼主 你未免写得也太轻巧了吧 不过楼主还是不错的用电击法,一般很少用

网友:
是电池上没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