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P-G主板故障

楼主(2009-08-21):
主板使用中突然蓝屏,重启后黑屏,拔插内存后,出现如下提示: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BIOS Auto-Recovering............................................................................................
............................................................................................................................
..................................
大家帮忙,谢谢,如果把BIOS文件放到硬盘上,会自动回复吗?

网友:
去技嘉网站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办,最好还是焊下来用编程器写。我家有个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2009-09-27):
楼主 你的板子好了没?  BIOS找到了没

网友:
很简单啊,写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