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台式机

楼主(2009-08-21):
联想台式机到欢迎使用的时候就不往下走了,内存换了,硬盘也没问题 CPU也动了,系统重做了,还是不行,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cpu
硬盘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发汤

网友:
先多换几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象这种品牌机,有时候GHOST系统进不了,可以试一下安装版的系统,即没经过驱动集成处理的那种原始盘,或者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本人手上也有一片是那样毛病的板,不过先是3VSB短路了,换了南桥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换好还是系统坏了

网友:
大哥,什么型号都不说,让我们猜啊

网友:
板子是845G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