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开机降频

楼主(2009-08-21):
朋友给我一块cpu供电电容鼓包的865主板,i/o芯片旁边的小电阻有丢失,先换过电容后一开机,赛扬2.4的cpu降频到1.2g,FSB400变成FSB200,真奇怪的问题,请高手支招

网友:
还源BIOS,如果不行就刷新BIOS

网友:
COMS里面可以设置降频么?
占楼等结果。

网友:
问题找到,是cpu座脏了,把cpu外频调整用的针脚挡住了,清洗cpu座后问题解除

网友:
估计没多少人想到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