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09-08-21):
大家好,一块华硕的主板845主板开机进不了系统,显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系统做重装了,不起作用,从硬盘启动启动不了,只有从光驱启动放入光盘然后在从硬盘启动才能进系统,  前提是98做引导了 全盘格式化了,都无果,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光驱硬盘都跳线了故障依旧,COMS跳线也跳了电池换过 数据线也换了                          没有思路了    向大家求助,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还没激活引导分区吧,运行FDISK激活即可

网友:
,只有从光驱启动放入光盘然后在从硬盘启动才能进系统,---这就是你设置不正确的问题了,能装,和光驱启动的话IDE应该没问题,先换个硬盘看行不或进PE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硬盘我换过了,故障依旧 可以排除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光驱里面一定要放一张系统盘,不然就是进不了系统,BIOS里也全仔细看过了,是从硬盘启动,FDISK /MBR也试了,有点纳闷

网友:
现在我把它翻译过来了,                                        重新启动 并选择适当的开机装置 或插入开机媒体在选定开机装置,并PVESS键

网友:
好像就是BIOS

网友: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重新启动,并选择适当的开机装置或插入开机媒体在选定的开机装置,并按下一个键..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没有激活引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