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S测试结果

楼主(2009-08-21):
本人现用一台笔记本,明基S41 配备的是8600 MGS的显卡(G86核心) hy ddr3的显存 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我还用了MATS8的测试了一下 结果相同.只是最上方一行有识别出g86核心和256mb的显存字样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1是MATS的这个测试结果是不是表示没问题?还是还有其它暗病,因为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花屏为此我昨晚连续用MATS测了五遍
2是我想请教一下MATS这个软件的可信度.

网友:
MATS不是万能的,就如显存的暗病有时是测不出的,(我试过mats测试时好好的,但跑3D有贴图错误,部分图像花等,换掉一颗就好了)但你的情况我觉得可能系一段时间后GPU受热,核心开焊导致的花屏

网友:
依楼上所说.我应该要重做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