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这有一片映泰P965 775主板LOGO死机
有没有同行见过此故障
量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认为是BGA坏了但不知道是北桥还是南桥
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

网友:
LOGO死机也分真死还是假死,死机后按一下开机键,如果能马上关机则为假死,一般为主板自检出错。按住开机键4秒才能关机为真死一般为桥的问题。

网友:
按TAB键 看能不能跳过LOGO 看看是挡内存还是IDE

网友:
谢谢个位了
换了南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