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蓝屏???

楼主(2009-08-21):
主板死机蓝屏一般哪里有问题啊。
主板

网友:
主要是驱动或内存

网友:
是电脑死机还是主板死机,LZ说清楚一点,如果是电脑死机的话,那就先从软件下手,如果不行,那就是硬件了,内存、硬盘、显示都有可能,慢慢试吧!

网友:
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不行了 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