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网吧一号怎么修

楼主(2009-08-21):
手上一片映泰网吧一号
开机闪波
主板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开机BIOS刷了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谁告诉我怎么修

网友:
网吧一号?我还想问长江一号怎么修呢 既然什么都正常还修什么

网友:
有标具体星期型号的!能不能提供你说的正常电压,时钟复位呢?

网友:
晕 什么 叫什么都正常啊?正常的话会开不了机?

网友:
兄弟 你会不会看主板上的型号啊!最好是能发上来看下,你这样讲太笼统了吧!

网友:
就是无法入手了才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等我找到问题了在和你们分享吧

网友:
蔡杰在不
我何华

网友:
以后有问题就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