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09-08-21):
单独插电池时可以开机显示,只要一插适配器就掉电,接着再拔掉适配器又自动上电.........拔下电池,只插适配器时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反应,3 5V都有,可以充电,不知该怎么查了

网友:
更换了PMH4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了,用了两小时左右,又出现同样的故障了

网友:
华硕的一款机器也是差不多,上电池不开机,接电源才开机,电池都是满电。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哪里故障呢?

网友:
电源用不了 电池自动开机 遇到过南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