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8-21):
显示器通电开机,指示灯亮。但屏幕是黑的,无显示。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幕是黑的,说明没有高压产生!先查行扫描部份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能听到“哧”的一声响吗,看高压有没有建立。

网友:
多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
恭喜恭喜,看来没白学,很快就解决了。有志者事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