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AOC显示器灯闪无高压

楼主(2009-08-2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一台AOC17的显示器,开机后灯闪不起高压,继电器发出声音,量行管C极电压在70左右跳变,请问是哪里的事,高手帮忙, 急!!!!

网友:
AOC的空焊比较多,你检查一下了,有没有断开FBT接负载试了。

网友:
行场扫描电路有短路存在

网友:
应该是虚焊引起的,aoc好多虚焊,修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