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M2000检测不到硬盘死循环

楼主(2009-08-21):
不断反复跳出这一句

进入BIOS不能认到硬盘和光驱,光驱灯长亮不能控制弹出(死机),用U盘启动进WINPE也不能认到硬盘和光驱,网卡IC拆下后没有这句话弹出了,但BIOS也认不到硬盘.硬盘接口有VCC 5 V和复位电压 3V.硬盘没有问题.跟着下来如何操作?

网友:
考虑下南桥吧

网友:
DV 2000 机子首先检查一下  硬盘得转接口  很容易出问题得!
上次遇到过一个 插了  好几次都不认 做了南桥 还是涛声依旧啊   最后还是发现是那个转接口得问题 把硬盘下面垫高了一点解决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可查看过了.今天发现一个MU2( SmartAMC)烫手,就拆了下来.不知是不是读卡器芯片?测工作电压有5V,3V,供电正常.测IDE各脚对地电阻基本一样,应该不存在虚焊.
MU2电路图:

网友:
你看看这个介绍应该是猫吧
科胜讯系统公司近日宣布推出业内首个集成音频/调制解调器功能的芯片组--SmartAMC,可用在全球所有的公用电话网上。该芯片组集成了科胜讯的音频处理和拨号调制解调器技术,是低价位PC的理想选择。
该产品卓越的音频/调制解调器编/解码功能使得用户在PC上观看DVD电影时,可体验到与影院无异的高质量音响效果。SmartAMC还利用了索尼菲利普数字接口(S/PDIF),为家庭音响系统提供数字音频输出。
SmartAMC集成了业界标准的AC'97音频和V.90/V.92拨号调制解调器连接技术,因无需单独的音频编/解码器,成本得到极大降低。该设备支持音频和调制解调器同时工作,解决了二者同时工作存在的并行性和兼容性问题。
SmartAMC具有先进的音频和调制解调器功能,如wake-on-ring、支持增强型音频游戏和全双工无回音扬声器。此外,SmartAMC还采用了片上耳机驱动电路,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科胜讯系统公司中国/香港销售总监韩杰表示:“对亚洲PC厂商来说,SmartAMC在音频/调制解调器功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我们致力提供具备最新音频和调制解调器功能的产品,帮助PC厂商生产新型低成本PC的发展目标。”
科胜讯SmartAMC支持Acer、英特尔、VIA和SIS公司的AC-Link南桥芯片组,还支持英特尔现有和下一代的I/O控制器集线器标准。该音频/调制解调器解决方案支持新型AC-Link riser结构、音频通讯riser(ACR)及提供即插即用运作和宽带连接的通讯网络接口riser(CNR)。此外,SmartAMC还支持音频/调制解调器移动子卡(MDC)和微型设备部件接口规格。
SmartAMC解决方案采用了科胜讯的专利SmartDAA技术或硅DAA技术,该技术可替换调制解调器或其它通讯设备的DAA部分,将通讯设备的数字部分与电话网络相连。而在以前,厂商需使用分立部件来开发自己的DAA解决方案,或使用光学元件DAA解决方案(只对美国市场适用)。此外,鉴于硅DAA技术不必为不同国家创建和检测多个产品型号,因而可帮助厂商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科胜讯的调制解调器系列产品包括全硬件调制解调器、基于软件的调制解调器和无控制器型调制解调器,及创建完整的主机处理系统所需的相关编/解码器、驱动程序、应用和其它算法,可满足用户创建功能齐全、性能价格比各异的调制解调器和音频解决方案的各种需要。
SmartAMC解决方案每一万个批发单价为8美元,采用48针TQFP封装

网友:
两个同时出问题多半是南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从哪整过来的,

网友:
你看一下指示灯上的三极管是不是有坏了的啊,如如果有的话也会引起你所说的那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