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B5 3.3V拉底到0.86V无法开机

楼主(2009-08-21):
现有一台PHILIPS显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开箱断开单独测电源板,3.3V,5V,12V各级电压正常,接上主板3.3V电压就只有0.86V,取下LD18A Y449后,3.3V电压还是只有0.86.引脚到LD18A Y449之间测不出什么问题,请问一下,接下来测哪里,谢谢!

网友:
都在忙呀,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呢

网友:
用个通用板代换一下就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网友:
3.3v拉到0.8V,肯定是有短路了,查电路中的元件,击穿了,还是漏电。查查按键,有时按键也有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