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23GT 元件2R2烧了。能用3R3替换不?

楼主(2009-08-21):
没有2R2这个元件

网友:
那是个电感线圈吧~~2R2 3R3换着用应该都无问题的~~~
补充:电感线圈烧,要多大的电流啊?建议测测上下管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在PWM控制电路中的多。

网友:
他就旁边的胶烧容了点

网友:
顺路问下R2R怎么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