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花屏

楼主(2009-08-21):
接一台华硕F3T的机器,来的时候开机不亮做过北桥之后可以点亮,但是字有毛刺花屏,做了显卡也没好,外接正常显示,接LCD就花,换过屏还是不行,给点建议把,
这机器郁闷死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正常,关机之后不能触发,1.8V不能关闭  奇怪死,,

网友:
花屏解决了  但是1.8关闭不了,在suson状态

网友:
花屏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