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无3.3V和5V 3.3对地短路

楼主(2009-08-21):
接了个T42 插上电源0.01  后来测3.3V直接对地了。。5V没有短路 但也没电压出来
换了1631问题依旧 周边元器件也没问题。。也换过TB62501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3.3V 短路查北桥,南桥。声卡,网卡

网友:
我猜南桥

网友:
PMH怎么没听你说查过

网友:
大哥,你把3。3V那个电感去掉,看是前端短还是后端短,后端就换南桥吧,前端要一段一段去测量,3205有没有测一下?

网友:
是啊,先用3V电压烧下看,触摸下温度异常的地方,排短路,我想问题不大。

网友:
3.3V 短路查北桥,南桥。声卡,网卡
先接电 烧一下 确定

网友:
不用搞了 南桥

网友:
短路的问题一个一个拆嘛

网友:
摸一下嘛发烫换哪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对着图纸找

网友:
一般短路的,其它其关的部件都要重点排查!以确定故障点。

网友:
南桥及网卡坏的多见

网友:
先判断3.3V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
前端就查隔离保护电路
后端就用电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