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最近接了一个单子,显示器不显示,键盘灯不亮,所有风扇运转正常,插上检测卡,没有任务数字显示.我猜是主板不通电,但不会修?请教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经检测,显卡正常,CPU正常,电源正常.
cpu
显卡

网友:
把内存拿出来 用橡皮插一下 放回去看看

网友:
林朝晖
内存是没有问题的.试过了

网友:
测电压及刷BIOS

网友:
1.用触摸法看主板上的芯片是不是过热,特别是南北桥芯片。2.拥挤法看看是不是芯片有虚焊。

网友:
曹玄玄
刚测试过,没有你说的两个问题.还有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长按开机键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