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h556-h 显示器

楼主(2009-08-21):
一台方正 Fh556-h 显示器因220v 供电故障产生开机烧保险故障,分别断开开关电源输出,断开15v后的5V三端稳压后不在产生过流,测开关变压器各输出正常。检测三端稳压器本身没有损坏,而输出5v只要一接上cpu就会出现电源过流,看IC总线上都没有问题,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查哪呀?是不是cpu控制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