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硕泰克板无法安装系统无法进PQ

楼主(2009-08-21):
这机子真要命了,DM过,有一次可以装系统但装完后出现蓝屏,然后花屏,之后就是进不了系统了(连着来的),进不了系统就重装了,换过内存数据线情况一样进PQ时出现
your program caused a divide overflow error
if the pr
your program caused a divide overflow error
if the problem presists, congact your program vendor
请教高手......

网友:
放入安装盘,进入DOS,选择金山硬盘修复工具,选第9 项。输入0确认,输入Y确认。
然后进入PQ重新分区硬盘,设作用安装系统

网友:
现在已确认是主板问题,但还不知出在那里。。。。

网友:
会不会是BOIS出错呢???高手指点一下,等待中—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一太方正机装不了系统,分区表也山了,还是不行,WINPE也用了,蓝屏,听说要进入BIOS把SATA换成IDE.

网友:
我这是462r

网友:
内存问题 你去掉内存试试

网友(2010-03-30):
我觉得用电脑城的系统盘,进pe然后里面有个把镜像还原c盘(支持隐藏分区)应当可以

网友(2011-10-31):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搞得我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