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移动PC用它原装适配器不会掉电用我的可调电源显示按F2的界面就掉电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1):
刚拿到同行修好HASEE移动PC,用它原装适配器不会掉电。用我的可调电源显示按F2的界面就掉电什么原因?

网友:
原来我修过一批移动PC。你这是你的电源电源调的太小了。要调到5就行了

网友:
要调到5就行了?请问5是什么意思?它的电源是20V,我也是调到20V的,是不是要调到21V或更高一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