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 775VM8

楼主(2009-08-21):
问题是: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清空过CMOS还是一样,.有时候主板能点亮,有时候主板点不亮,插上诊断卡,无显示.
主板拆下,上假负载,测试下来电压都正常,是底座虚焊了嘛???
点不亮
主板

网友:
师傅们 帮帮忙呀

网友:
华擎的主板有的自动通电是正常的,只要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就可以了,一般你问下客户是不是不正常关机什么的 刷个BIOS

网友:
是不是底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