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 philips 150S5,两台显示器,惊雷过后三无,求 ...
LG775FT philips 150S5,两台显示器,惊雷过后三无,求救!

楼主(2009-08-21):
前几天下雨打雷,打坏市里好多的电脑,但这两台怪得很,拆开检查一点伤都没有,就是点不亮,请老师们给个思路。谢谢!!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LG的是CRT的,philips的是液晶的,查了有进电,就是变压器后没有输出,下一步该向哪里走?

网友:
开关上有5V的电压,就是不启动,哪位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

网友:
既然是雷打的,一般是300V开关电源坏了。电源IC,开关管,保险,桥堆。等等,这些都要检查,很显然是300V没工作起来。电源IC不正常,你仔细的看看,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再查芯片的引脚定义,多多动手查了。我有一帖,给你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此为一个比较基础的原理,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最后来报告结果!~~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开关管,保险,桥堆,都是好的,桥堆300V输出正常,电源ICFAN7601的1脚和5脚电压是300V,其它脚无输出!变压器上也是有输入,没有输出~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还有个K2645的管子,测试只有一对脚通,另一对无反应~

网友:
个人觉得是FAN7601坏了,只有进电,没有输出,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论坛里有这帖的,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610-1-1.html

网友:
晕死。整个市里跑遍了,两种都没有~

网友:
变压器前级电路问题大大滴……得好好查滴

网友:
城里的电子市场没有?你住哪?在城区里的电子市场去买,怎么可能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