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问题 爱国者F788型号故障一例,请高手帮忙解 ...
向高手请教问题 爱国者F788型号故障一例,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09-08-21):
爱国者型号:F788 现象:亮一下两秒钟之后就自动没有信号了,请问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多多指教,说说那里的问题,新手上路向高手们多多学习一下。多情指教
信号

网友:
你所说的故障没见过.........................。
看板型与明基相似 你检查一下蓝色电容两边的三极管(2SC5707)是否击穿。

网友:
你 查看下5706是否击穿 要 是没有就换包 这种线圈坏的多

网友:
换了5707,还要补焊线圈

网友:
如果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着的,那开关电源部分应该是好的,要查高压板了,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mcu的问题, 有条件换一块驱动板试试, 我的就是坏了驱动板,这种驱动板存在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