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才能让局域网的机子只能发邮件不能上QQ也不能上网?

楼主(2009-08-21):
请问怎样设置才能让局域网的机子只能发邮件不能上QQ也不能上网?
(因为是公司上用的,不想给员工上网或上Q,单又想给他们发邮件,请交下我怎样搞可以吗?

网友:
找好的路由器,关闭不需要的端口

网友:
应该不行吧!他厂里要那些经理的电脑就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
搞个邮件服务器放在内网。

网友:
这个需要在路由器或相关的网关上面做。DRAYTEK有3300系统的路由器中就有禁止IM通信这个选项

网友:
找个邮件代理软件装在一台电脑上就搞定了。

网友:
在路由器里面设置,开放邮件端口25和110,还有https的443端口,所有电脑绑定MAC,然后老总电脑全部开放端口,这样,员工就只能收发邮件,其它网页QQ都不行,老总就什么都可以。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的做法和你的完全相同,而且稳定。

网友:
可以外挂一个控制软件(上网监控)如黄金眼、第三只眼等等

网友(2009-11-04):
没必要搞那些软件  直接买个好点的路由就可以禁止QQ 讯雷什么的,~

网友:
不必搞得那样复杂,装个局域网管理软件就可以了,你想让那个上网他就能上,去网上搜下会找到合适你的软件的

网友:
410硬改的2805

网友(2010-01-29):
没有用的,现在qq可以使用80端口433端口。想省事情还是花钱买个好点路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