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映泰的NF61S AM2的。开机开始跑代码就掉电

楼主(2009-08-21):
如题,一触发刚显示代码就自动断电,但试个几十次有时又是能点亮的。。装假负载一样也会掉点。换过BIOS一样。电压都正常。。谁遇到过吗?
掉电

网友:
你看下 COMS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就是桥了。你不上负载看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桥的问题,焊下,不行换桥

网友:
把整块主板放在锡炉上加焊吧

网友:
摸一下有没有芯片发烫的,或者是桥虚悍也有可能。

网友:
CPU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