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电源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09-08-2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9宽屏的,(谁代工的就不知道了)拿来的时候不通电,打开盖后发现T3.15A-250的保险坏,还有Y电容炸掉,高压包旁边明显烧黑,查其他元件没有坏。不管它先把保险炸掉的电容换掉,通电测14V,5V正常,现在高压包烧坏想用同用的高压条代换,(通电屏一下就黑,不接灯管就正常)但线不知道这么接。下面有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接14V  GND   BLON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其实你还要测一下灯管,高压板坏的同时灯管也可能坏,本人曾遇见过这种问题。我用的是笔记本的改装通用高压板试的  ,把高压板借个火线再接个地线然后把它的两个信号线并在一起连到火线上,火线有5V的也有12V的。你试试看。

网友:
垃圾联想,换灯管吧,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联想19宽的,几乎每天都有的,那灯管还不怎么好换的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线我接好了,现在又有新问题,用单灯的高压条接上随便接那只灯管都OK,屏能正常使用。可用四灯的高压条接显示一下就灭,灭之前灯泡亮(我用灯泡串在保险上)明显有短路,可通往高压的保险我拿掉了,说灯管不良吗,我用单灯的一个一个的试没问题,真不知道这么回事,不行明天用双灯的试下如果OK就不管它了,一个灯管太黑了

网友:
没有换一下你的四灯高压板试试,上次四灯改两灯,试的好好的,合上盖就不亮了,灯管点不亮,拆开换二灯的高压板还是如此,换四灯的能亮,到最后换了个其它的牌子的高压板解决.

网友:
两根能用的话,就用两根。这年头维修部好混啊。
接完看下,亮度和对比度适中不。能过关,合盖。收钱~呵呵

网友:
去保护,直接接个高压条就OK

网友:
都是高手啊,至今没有改装过高压板,都是修板子,实在修不好就放弃了,看来得采取换高压了。

网友:
14v可以直接接通用高压条吗,不是说高压条最高是12V。那不烧了

网友:
换灯管多容易,赚钱还耐用,弄升压板能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