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

楼主(2009-08-21):
一台联想电脑开机风扇转,诊断卡跑0,且键盘鼠标不通电,
更换电源试了,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这是不复位,先看看几个关键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检查J键盘供电,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VCOE 电压 内存电压 桥的电压都查一遍啊如果都正常换IO

网友:
你那是不是别的厂家代工的啊!说的具体点会更好哦!也比较容易帮你

网友:
不跑码都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只好发成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