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很 轻微

楼主(2009-08-21):
我的显卡是小影霸,花屏不 是 很 严重,好像有一层水文似的,各位高手告诉下是啥问题哦 ,如何解决哦!
显卡

网友:
什么型号的,GPU电压,显存电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哟,,,都需要检查

网友:
重点检查电容

网友:
我感觉花屏都挺麻烦的。特别是显存回焊不好就KO了

网友:
嗯,正在检查之中

网友:
由于你提到水纹,也得考虑下电波干扰

网友:
用软件测下先嘛

网友:
是不是 刷新下就没了 过段时间又出来了?

网友:
先把板上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手机,音响离显示器远一点。

网友:
根据不同的显卡芯片组,选择不同的测试软件,然后把结果帖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你这样没头没脑的问,也问不出个名堂

网友:
下次求助贴请把显卡的型号写清楚,你所测的数据值和测试程序结果一起贴上来。

网友:
先把显卡金手指用橡皮擦檫干净,机箱里的灰尘也会引起静电导致显卡微花,VGA线上产生的干扰也不能忽视,看看旁边有无强磁,如果全都正常的话,那你的显卡芯片可能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检查出来了,是有 个 电容鼓包,换掉就 好 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