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的新问题

楼主(2009-08-21):
昨天又接到一台HP 6515B AMD的本子,故障为能开机但点不亮,因为有过几台的维修经验,所以一开始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因为该机有以下通病:1、CPU易坏;2、北桥易虚焊(集成显卡);3、CPU座子易虚焊。所以先换了一个CPU结果还是不能点亮,后换了北桥,结果开机顺利点亮,心中大喜。装好机后重新做系统却怎么也装不起来,利用ghost,2分钟不到就掉电,反复试了好几次结果都一样,怀疑北桥没做好,于是拆机后换了第二个北桥,结果故障依旧,一装系统就掉电,硬装系统也是如此,后来没办法了,只好换了一颗全新的CPU,并加焊了CPU座子,结果还是不行呀,最后干脆把主板上所有的电源芯片全部加焊了一遍,再装机涛声依旧呀,这次晕了,没维修思路了,目前该机器的特点开机一会感觉CPU特别烫,给CPU供电的8760的电感也非常烫手,但电压为1.12V应该属正常,CPU风扇看起来很新,风速也没感觉到问题,现在全没维修思路了,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二呀?

网友:
量一下掉电后的电压嘛,哪个不正常

网友:
打电压波形,看是否不稳定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做南桥看一下,做北桥把南桥搞动了

网友:
好,谢谢楼上的,我试试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真的是南桥虚焊问题,南桥重做后OK!4楼的真是高手,感谢啦!

网友:
不错长见识啊

网友:
那芯片组就是问题多。。。
那板这样子搞了那么多次。怕是返修不远日期了。楼主小心。

网友:
看来掉电就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多哟

网友:
大家好我今天接到一台hp 6515b 开机按f10后出现entering setup就不动了。等了好久还是这样求大家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