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总会内存报错长鸣!

楼主(2009-08-21):
第一次开机后总会内存报错长鸣,但是重新插拔内存又可以开机。如果把电源拔出来。。过一会开机又是报错,又要重新插拔内存。。不知道是何原因。
原因
电源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供电,再看一下他的插槽是否干净

网友:
用洗板水洗刷内存槽。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插槽的问题,我就遇到几回,后来还是插槽认真清理了下,好的

网友:
试试另一个插槽,不行测内存供电

网友:
先按楼上们说的做,还不行就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