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9-08-21):
我的一块精英pe-a主板,集成声卡,我装好系统装好驱动后,为什么还是显示灰色的.驱动装了没反应,确定驱动没装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望高手们帮忙小弟,小弟怀疑是集成声卡供电电路出了问题,具体要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先测试声卡的驱动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或者直接拿风枪吹下声卡芯片,找同型号的换之。
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也不排除声卡芯片到桥的通讯断线,或桥坏。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毛病啊!没抓到声卡还是没声音啊!你看下有个两个跳帽管左右声道的  没跳的话也会没声音的

网友:
当然还是要先看驱动装的对不对,用手电看看一下主板上声卡芯片的具体型号,然后去网上下载公版的驱动一般都有 ALC,创新,AD,几种,试试看行不行还不行再考虑换声卡芯片检测声卡电路。

网友:
对,最好还是查下主板的具体型号,再上网找它的驱动,最好是上主板商的网站,下它的专用驱动,这才能成功,有的主板集成的声卡比较特别,终须用它专用的驱动才行。

网友:
好象驱动没有安装好一样检查驱动为主

网友:
我知道主板的型号了.要是驱动问题还不是很简单.可是是供电问题或是芯片坏.

网友:
BIOS 下有没有禁用?
在没装之前是否能用?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直接吹掉,换同的

网友:
进系统无声卡图标无声音
1。量声卡IC供电要正常
2、量CLK信号要正常
3、量声卡到SB的AD线对地阻值
4、刷BIOS
5、换声卡IC
6、SB挂了
   进系统有声卡图标无声音
1、查看声卡跳线有无跳对
2、量左右声道到声卡IC之间线路要正常
3、换左右声道相连的耦合电容

网友:
先看跳线帽吧!有时候问题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BIOS设置里有无禁用,另外音箱是插前面还是后面。看主板前置音频的线有无插错。前置是AC97。后面的有些是HD AUDIO

网友:
"我装好系统装好驱动后,为什么还是显示灰色的"驱动装错了,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音,语音和音频设备,看下那个能否设置,不能通常声卡驱动问题。图便宜,装个驱动精灵自动到网上搜索驱动。不行再看硬件问题。

网友:
老弟  教你一个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PCI转接声卡市场价¥20
   打完收工!!!
砸面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