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 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09-08-21):
宏基3680 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按键上有3.3V电压,待机芯片PC87541V   2脚也有3.3V电压,45脚有3.3M,晶振上也有电压,以下怎么查啊,是进水的机器,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待机电流0.02A,希望有此芯片的PDF资料,或是电路图。  对了 ,系统供电3.3M    5M都正常。

网友:
按正常不触发修啊

网友:
看EC和南桥都工作没有啊\

网友:
看EC有发出开机信号没有中

网友:
南桥电容上没有电压啊!    按开机键  PC87541  2脚有电压跳变。  是不是应该修待机电路啊!因为没有待机电流。但系统电压都正常啊!  小弟新手,还忘多指教。

网友:
老大怎么跟我的问题一样呀,不过我的那个机子,开机时钟晶振有波形,别的一样没反映,EC我都换过好几片了,不过听论团的师傅说,那个EC可能带数据,要换拆机的才行。我那台都不这个怎么修了,期待答案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啊,只有电压 ,不知是否有波形,听说BIOS也参与触发,不知是否是真的啊,期待EC 资料或是整机图纸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机器好是进水了   也是开机键没有解发   有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晶振两段的电压,如果一边高一边底,就起振了,都一样或没电压,就没起振

网友:
胡兵兵 :  你把情况说清楚呀,说说水都进到那里了,现在板上什么情况呀

网友:
着机子BIOS是参与触发,你可以在论坛下个BIOS刷下,我都下了,不过现在还没有那种BIOS的座子还没刷上去了

网友:
我是这样测的啊,有电压,而且有压差啊

网友:
请问  +3VPCU和+5PCU 还有   +3V-S5和+5V-S5都是什么意思 啊!每个厂家的标识都不一样啊,IBM 的我还懂些,这个我不懂啊,  晶振都起震了啊,但是南桥没有没有电压啊!  谢谢指点

网友:
我看了下电路图  +3VPCU   电压有,能说明下PC87541的工作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