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很难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有那位师傅知道,现在有些新出来的
笔记本
主板像IBM T61 ,显卡 和南北桥,下面涂了很多黑胶,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去处。
笔记本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4968-1-1.html
看看这个有没有你想知道的!

网友:
有种水叫做脱胶水可以MAI 的

网友:
好像基地有那脱BGA胶的卖。外形像一瓶务必古方酒一样

网友:
淘宝上果然有,不知好不好使

网友:
直接就,加热后拔下来,要看技术,有风险的

网友:
没技术的话,还是用胶水好
'

网友:
最好备上BGA胶水
就是贵了点

网友:
胶水溶不掉,加热后连胶拨。T61讨厌的地方在于几乎每片BGA都要补绿漆。

网友:
胶水溶不掉,加热后连胶拨

网友:
我上次就遇到一片,我就 直接取,结果把焊盘取坏了,板就报废了。其实那种红胶和 透明的白胶到是容易解决,关键就是那种黑胶很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