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能开机但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09-08-21):
HP 6510B能开机点亮,但就是不能识别硬盘,硬盘是好的,在其它的本本上可以使用,接口也没问题,是不是桥坏了呀,先谢了!

网友:
硬盘是好的,是不是考虑一下BIOS设置,正常的话,就可以看桥了

网友(2009-10-21):
那应该就是 桥坏聊

网友(2013-11-11):
我和你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我做了南桥 就能认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