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3不认内存怎么办呀

楼主(2009-08-21):
七彩虹MCP73不认内存怎么办呀

网友:
修呀
不会修的就送别人修呀

网友:
我也知道要修,我就想高手指点一下那里出问题多

网友:
有可能控制芯片烧了。。。。有可能BOLS

网友:
最好刷一下BLOS先

网友:
你那是全都不过吗?跑什么代码呢?这板很容易桥就空焊的,你压下试下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代码是C1

网友:
加焊桥也许就好了

网友:
对..加焊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加焊桥以后故障已经排除...我工具有限,只用热风枪加热..不知道耐不